[求助] terminal 窗口打开就很大

楼主(2024-07-10):
terminal窗口打开就很大,字体也很大,虽然可以后面手动调节修改,但是new tab 后窗口大小就改不了,超出了屏幕。应该如何修改呢?

网友:
大不好么,不伤眼

网友(2024-12-16):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打开terminal 在 左上角 Edit 中profile preferences中进行设置

网友:
可以试一下这个,Termainal字体变大ctrl+shift+“+”,字体变小ct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