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字版图PT验证出现未检测路径问题

楼主(2024-07-10):
请问一下,数字版图做PT验证时,出现50%的路径未检测是什么原因?这个一般和什么有关系?

网友A:
一部分路径未检查,比如未创建时钟,这个需要看下面的报告逐一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部分路径未检查,比如未创建时钟,这个需要看下面的报告逐一排查。

请问一下,我怎么把那些PT未检测相关报告调出来,用什么指令?我是个新手,对这个不太熟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都反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