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基础的bandgap设计

楼主(2024-07-10):
初步学习bandgap知识后我想照着b站有的资料进行仿真学习,但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当运放的增益取的太大时,pmos栅压太大进入截止区,增益取小了,运放输入端电压不相等,导致后续仿真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还想请问一下在实际情况中,管子的宽长比如何确定,现看到的教程似乎都是一笔带过。

网友A:
运放接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接错了吧

请问是哪里有问题,左边不是反馈系数大接成负反馈吗

网友:
Q0/Q1换一下吧,

网友:
两个三极管的并联个数搞反了

网友:
vpnp的位置交换一下

网友:
R0那个产生ptat电流的电阻,要放在三极管并联个数多的支路上,因为个数多,所以VBE低,电阻上面电压比下面电压高,从而电流从上向下流。

另外,如果上面的PMOS栅极太高,进入linear的话,可以在保持支路电流不变的情况下,减小一点W/L,这样VGS就大了。

楼主:
谢谢各位目前我发现是pnp的并联个数错了,不好意思有点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