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辅助运放

楼主(2024-07-10):
想问下这种辅助运放的共模反馈管子Ma1栅极电压要怎么接

网友:
控制Vpc的电压,让Ma1管产生2I的电流?

网友A:
接你想要的输入共模电压(或者前一级的输出共模电压)

网友:
MA1 相当于一个cosntant current sourc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你想要的输入共模电压(或者前一级的输出共模电压)

我接了一个偏执电压,但是没有起到共模反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