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徐兴福教程ads最后s参数仿真问题

楼主(2024-07-10):
从这一步之前都没有问题 这里就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 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
C:\Users\mobai\AppData\Local\Temp\{73540E45-65F9-4a31-ACA7-BB5C36EC6E94}
或者有人知道加入symbol以后这里的字符具体表示什么意思么

楼主:
或者有人知道加入symbol以后这里的字符具体表示什么意思么

楼主:
解决了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symbol里面的仿真控件没有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