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单级运放,输出震荡,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24-07-10):
(图中的两个三极管倍数标反了,实际电路中已经改了)仿真该结构的带隙基准,运放的单位增益Stb仿真相位裕度是60,接入电路后,在运放的输出加Stb仿真时,相位裕度显示nan,应该是无了;然后输出电压Vref产生了震荡;不明白的 M5 M6的gm相同,A点的阻抗大于B点的阻抗,已经实现了 负反馈大于正反馈;为什么还会震荡呢;而且在运放的输出端加电容,相位裕度会正常,输出Vref电压正常?理论不是单位增益时的相位裕度为60,就会平稳输出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实际仿真的时候,M9是短接的,这里画错了);问题就在 运放的电流源用的是带隙里面的,这存在一个回路,这个回路还是正反馈,存在稳定性问题,我现在认为是两个正回路叠加了,导致正反馈大于负反馈了,有篇文章讲了,我一会放上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做的带隙里面的运放,都是单独偏置的吗?

网友:
M2 M9的gate是咋定的

网友A:
M9栅极和漏极短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9栅极和漏极短接

个人认为这个也是一个环路了,也得分析稳定性的问题,self-biased opamp做钳位运放我正好最近也在看一篇这个东西,但是没有调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这个也是一个环路了,也得分析稳定性的问题,self-biased opamp做钳位运放我正好最近也在看一篇 ...

就是这两篇

Nagulapalli 等 - 2021 - A 24.4 ppm°C Voltage Mode Bandgap Reference With a 1.05.pdf

Perry 等 - 2007 - A 1.4 V Supply CMOS Fractional Bandgap Reference.pdf

网友:
负反馈的环路增益需要在大于1的所有频段都大于正反馈,可以跑个仿真验证下。
消除振荡的话,试试在B点加个电容。

网友C:
运放在环路里使用,还是要保证环路的稳定性,你自己都说了相位裕度显示不出来,显然是环路不稳定,在这个环路里运放的输出节点是主极点,加了电容可以让它远离次极点,从而增加相位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在环路里使用,还是要保证环路的稳定性,你自己都说了相位裕度显示不出来,显然是环路不稳定,在这个环 ...

知道是相位裕度的问题,就是好奇,当时认为只存在两个回路,一个是正反馈一个负反馈,而且 负反馈 大于正反馈,为什么还会存在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实际仿真的时候,M9是短接的,这里画错了);问题就在 运放的电流源用的是带隙里面 ...

请问为什么算是环路呢?信号从M7到M9再到M2之后,上面对称的,不就不会向上传递了嘛?或者说M2到M7的传函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为什么算是环路呢?信号从M7到M9再到M2之后,上面对称的,不就不会向上传递了嘛?或者说M2到M7的传函 ...

我认为会传递的, 看看我贴的文章,上面有公式,上面其实就是一个等效的共栅放大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这个也是一个环路了,也得分析稳定性的问题,self-biased opamp做钳位运放我正好最近也在看一篇 ...

BIAS的部分毫无疑问是一个反馈环路,而且是一个正反馈。而且而且而且,这个正反馈可以看成是共模反馈。至于这个反馈环路对整体的影响,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AS的部分毫无疑问是一个反馈环路,而且是一个正反馈。而且而且而且,这个正反馈可以看成是共模反馈。至 ...

对的,我现在也在把他看成类似运放里的共模反馈来分析,但是它是一个正反馈 我就不知道怎么分析了;看其他共模反馈都是负反馈。求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AS的部分毫无疑问是一个反馈环路,而且是一个正反馈。而且而且而且,这个正反馈可以看成是共模反馈。至 ...

是的,一般不会这么做,用自偏置电路或者单独做一个偏置

网友:
做PM闭环仿真

网友(2025-01-19):
里面的资料帮大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