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 Macro Internal Power的计算

楼主(2024-07-11):
我在用synopsys的工具对一个layout里面的所有cell进行power计算的时候发现internal power结果很不稳定。在cell placement不变的情况下,我对有PDN布线和没有PDN布线两种情况分别进行power计算,总的internal power竟有三倍的差别,power的不同基本上是memory macro的internal power导致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大佬们,除了频率外还有什么因素可以影响internal power的计算?为什么有没有PDN的布线会对memory internal power的计算有这么大的影响?

感谢大佬们!

网友A:
问过AE,用ptpx跑功耗的时候建议把memory black 掉,这玩意建议单独计算功耗,别用工具算,不然功耗会崩掉,也不准确

网友B:
什么是PDN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PDN布线?

电源布线,power delivery network (PDN)的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过AE,用ptpx跑功耗的时候建议把memory black 掉,这玩意建议单独计算功耗,别用工具算,不然功耗会崩掉 ...

哦好的感谢,确实其他的功耗基本上是稳定的,但是memory的功耗会有出入。

网友(2025-11-04):
引用 网友A:
问过AE,用ptpx跑功耗的时候建议把memory black 掉,这玩意建议单独计算功耗,别用工具算,不然功耗会崩掉 ...

如果是vector based, memory power用工具计算出来应该是准的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