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bug de到吐血,ADE model library里模型的选择顺序竟然会影响仿真结果?

楼主(2024-07-11):
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两个电路的测试tb分别配置在ADE L和ADE Explorer下,电路参数、模型、仿真设置等等完全一致(我是如此以为的,没想到cadence和我开了个玩笑)。

然而偶然在对两个tb进行验证时,楼主竟然发现仿真结果大大的对不上!?线性度部分case差出去十几个dB??排查了两晚上,控制了无数次变量,对比input.scs,更换仿真环境等等等等,最后震惊的发现,罪魁祸首竟然是model library里的模型选择顺序不一样!?(吐血)

如下图所示,ADE Explorer是先top_tt后pre_simu,ADE L是先pre_simu后top_tt,最后ADE L的仿真结果性能优于ADE Explorer,疑似ADE L里的顺序导致pre_simu被覆盖??不知道有无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大佬解答一下

ADE L

ADE L

ADE Explorer

ADE Explorer

网友:
我怎么看到都是top_tt在前面

网友:
已知的问题了,pre_simu要正常起作用,需要放在最后面

网友:
有差别 应该先对比log

网友A:
3#三楼说的对。这个看看pdk手册里有介绍,包括后仿加不加pre也有很大影响。

网友:
pre simu放最后,是不是因为有些parameter会与top_tt中重复,后定义的parameter会覆盖之前的

网友:
就是有一个参数,smic是prelayout,tsmc是pre_simu。你前面定义了,后面又定义一次,覆盖掉很正常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楼主确实在pdk的文档里找到了相应的描述,pre_simu必须加在top_tt后面,否则会导致redef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三楼说的对。这个看看pdk手册里有介绍,包括后仿加不加pre也有很大影响。 ...

话说后仿加不加pre_simu会有什么影响吗?请教一下

网友:
pre_simu必须加在top_tt后面,否则会导致redefine。

网友(2024-12-20):
一般给的官方教程文档里面明确说了要放在最后,忘了个是tsmc还是smic了,反正放在最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