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命令直接调用Calibre PEX得到后仿真文件

楼主(2024-07-11):
真诚求助。我想要用代码(Skill)实现运行Calibre PEX,得到后仿真文件。

我目前的思路是:
Step 1: 先运行Calibre PEX,依据指定的runset file 得到提取参数的文件(例如SPICE文件)
Step 2:将这个提取参数的文件转为view(schematic)

问题出在现在我的代码一直有问题,应该是调用命令出错,所以请教一下大佬,正确的命令应该是什么呢?
目前我的命令是:用system()调用:
calibre -pex -hier  -input libName/cellName/layout -runset /home/IC/Desktop/runset/PEX_tsmc65_runset -output /home/IC/Desktop/virtuoso_postSim_log/output.scs

或者有大佬指路,请问calibre的命令调用手册吗?

此外欢迎对我实现思路的Step 1 & 2 提出指导意见!

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什么错误呢?命令行使用参考Calibre® xL User’s Manual -> Running Calibre xL From the Command 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错误呢?命令行使用参考Calibre® xL User’s Manual -> Running Calibre xL From the Command Line ...

没有提示错误,就是没法成功运行得到结果。

根据您的提示,我查看了一下Calibre® xL User’s Manual
似乎应该改为:
calibre -xrc
而不是使用:
calibre -pex直接调用。虽然calibre -help里面有-pex的使用,但是事实上好像就是用不了。
我下周测试一下看看calibre -xrc能不能写。后续再分享出来。
感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