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生电阻提取问题

楼主(2024-07-11):
请问各位前辈,差分结构的电路版图明明是对称的,但PEX提取的寄生电阻好几个节点都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基本都是M1的寄生电阻差几欧甚至十几欧。

网友A:
器件对称,但是metal走线对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对称,但是metal走线对称吗

走线也是对称的。好像和放置的位置有关,我把版图翻转后原来坐标处的寄生电阻不变。

网友B:
PEX提参是按分窗口提的,有时是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是通过修改象限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X提参是按分窗口提的,有时是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是通过修改象限解决

请问怎么修改象限呀?

网友C:
插个眼看后续

网友:
走线的下方和两侧 经过的东西也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修改象限呀?

所谓的象限就是你提参时日志提示的那个bin。要修改就在边上离远点放一些线,距离不要超过一个象限,使得匹配的是在同一个象限就行,如果匹配部分本身就超过一个象限就解决不了

网友:
要不试试在提取有问题的金属线上插入一些金属电阻,看看哪一小段走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象限就是你提参时日志提示的那个bin。要修改就在边上离远点放一些线,距离不要超过一个象限,使得 ...

感谢前辈指点。

楼主:
今天发现这个电阻偏差和我在D/S端打的孔有关。还是不知道什么机理。

网友(2025-02-07):
引用 网友C:
插个眼看后续

再插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