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path时layout会自动跳转到meatal1层,这个设置在哪里取消?

楼主(2024-07-11):
在layout里用p快捷键画线时,不管你选中哪一层,只要一画线就自动跳转到金属一层。如果是在空白的地方则直接跳转到金属一层,如果在某一图层上,比如diff层,则会自动打一个ac孔然后跳转到金属一层。请问这个设置怎么取消?谢谢

网友:
你讲讲呗,大家都学习下

网友:
p的快捷键设置的是pathseg,不是path,pathseg只能画金属还有poly,所以你只需要将快捷键改成绘制path线的函数即可,或者你画其他层次的path用path线绘制的函数,画金属线依然用pathseg,这是两个东西

网友:
讲一下解决办法呗 学习学习

楼主:
是因为我的P快捷键默认的command是“_weHiInteractiveRouting()”。给他改成“leHiCreatePath()”,创建path的command就可以了。或者改成“leHiCreateWire ()”。看个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