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读parasitic tech file错误;;跪求大佬帮忙

楼主(2024-07-11):
read_parasitic_tech -tlup $tlup -name wst,我执行完上面这个命令后,显示不能打开文件,是什么问题呀,我给他设置了777权限,但是还是读不了、。。急!

网友A:
你先别急,看看gvim能不能打开先,确认完以后再单独执行下这个命令,这不是大问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别急,看看gvim能不能打开先,确认完以后再单独执行下这个命令,这不是大问题哈 ...

都试过了,路径也确认了,也单独执行过,我甚至加了layermap选项,但是都是报Error: Unable to open file '/home/synopsys_tool/results_sy/tlup/PROBE.tlup' for reading; parasitic tech file read problem (FILE-001),不知道是不是我map layer file的问题,能否帮我看看我写的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试过了,路径也确认了,也单独执行过,我甚至加了layermap选项,但是都是报Error: Unable to open file ...

看着不太像map的问题(还有map应该工艺厂会给吧,不用自己写,非要挑毛病可能需要把base layer添到remove_layers那一栏),还是你权限的问题。实在不行就用itf再生成个tluplus呗,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太像map的问题(还有map应该工艺厂会给吧,不用自己写,非要挑毛病可能需要把base layer添到remove ...

最后换成2020年版本的icc2就可以了很奇怪,但还是谢谢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