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ubkey1.7版本

楼主(2024-07-11):
跪求pubkey1.7版本

网友A:
1.4 用得稳得很, 目前只有 2025 的 synopsys 不能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4 用得稳得很, 目前只有 2025 的 synopsys 不能搞定

what . 2025都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hat . 2025都用上了

因为没出来,所以搞不定

网友:
2024怎么处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4 用得稳得很, 目前只有 2025 的 synopsys 不能搞定

2022的redhawk/totem能搞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22的redhawk/totem能搞定吗?

redhawk 2022 正在用。

网友:
1.4可以使用在dc compiler 2024 及 verdi 2024嗎?

网友D:
1.4 可以用在2024  synopsys  DC Compiler 及 verdi 嗎?
所安裝系統為RHEL8.10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 可以用在2024  synopsys  DC Compiler 及 verdi 嗎?
所安裝系統為RHEL8.10

RHEL 8.6 上,可以跑 DC 2023.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22的redhawk/totem能搞定吗?

软件可以使用pubkey处理,请问您Redhwk的License的怎么处理掉,现有正版的license,但不知道如何通过守护神的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 用得稳得很, 目前只有 2025 的 synopsys 不能搞定

请叫下怎么用吗

网友E(2024-11-27):
Generic ECC pubkey replacer by tanker v1.70.rar (208.48 KB , 下载次数: 181 )

bbs.kanxue.com/thread-186041.htm
pubkey v1.7 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E:
bbs.kanxue.com/thread-186041.htm
pubkey v1.7 link

网友:
./pubkey -d cdslmd -f -y
Generic ECC pubkey replacer by tanker, v1.70, 2009-10-31

Can't open ./pubkey for Read&Write

Total 0 file are changed.

pubkey怎么使用,能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