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芯片工作电压1.65-5.5V怎么实现?

楼主(2024-07-11):
有些数模混合芯片工作电压支持1.65V-5.5V,怎么实现的呢?器件该用几V呢,怎么保证芯片不坏,然后又能正常翻转呢?

网友A:
标准用5V器件,可以用5V UD的器件。看工艺是否还有其他器件,如果没有,还可以5V转core电压,用core器件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用5V器件,可以用5V UD的器件。看工艺是否还有其他器件,如果没有,还可以5V转core电压,用core器件做 ...

UD是什么器件? 数字标准单元用几V呢?

网友:
UD:underdrive。
数字标准单元库都是core电压的。55nm:1.2V,40nm: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