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8nm中NMOS和PMOS之间可以直接用poly层连接吗?

楼主(2024-07-11):
使用的是28nm的pdk,之前看各种教程之类的发现栅极之间的连接都是用金属层连接,但是现在用的pdk标准器件库中,栅极最小是30nm的,金属层最小宽度又是50nm,这样的话连起来好像基本都会报DRC错误,而且用contact也好难,不过又看到很多地方都是说不能直接用栅极连接。
请教一下大家,这种情况的话可以直接像第一个图上这样用poly连接然后打Poly层的Pin,还是有其他的接法呀?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可以用POLY连接,对于逻辑门的Gate端的要求不高。

网友:
不拿poly连线的主要原因是寄生大,如果你不在乎这点寄生,那就可以直接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POLY连接,对于逻辑门的Gate端的要求不高。

懂了!!如果是在这个栅极上的Pin也就是和我上面左边那个图一样直接打上去就好了对嘛?
Thanks!!♪(・ω・)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