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静态时序分析pt问题

楼主(2024-07-11):
各位大佬们,我现在DC之后不是要做一次静态时序分析嘛,用PT不是要读入寄生参数模型文件嘛,这个文件是后端生成的呀,那我要怎么弄PT呀。

网友:
需要后端PR,提取寄生参数

网友A:
要读入寄生参数模型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读入寄生参数模型文件

大佬,你们DC后一般回去PT时序分析下吗

网友:
DC 后如果做PT, 叫 prelayout STA, 目的是验证给后端的SDC的正确性,以及即使不考虑net delay的时候路径是否满足setup time 要求。因为如果在没有net delay 的时候,setup time 都是violation, 那基本不用往后做布局布线了,结果只会更差,必须回到前端修改设计或者 sdc, or both.  因此 DC 后的PT (Prelayout STA) 可以不读入任何寄生参数文件 spef, 只用综合后网表。而且通常这时候 hold time 除了特别大的要看,其它基本都先忽略掉,等布局布线之后再查。当然,不排除有综合后能生成简单spef的情况 (比如 DCT flow之后是否能用database 产生spef, 我不是很清楚),那样的话把这个spef读进去可能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