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仿真dnl 和 inl有问题

楼主(2024-07-11):
如图这是一个9bit sar ad,dac采用电阻阵列分压,比较器输入轨到轨,电源1.3V。分别输入ramp和sin采样输出码流1024点给到如图两个程序计算,结果不同都很差。请问程序计算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其中ramp输入那个程序我用理想码流输入进去都很差。请问程序有什么问题,和怎么改进dnl inl,谢谢

网友A:
1024个点是不是太少了吧

楼主(2024-10-31):
引用 网友A:
1024个点是不是太少了吧

码密度仿真不可取,有没有其它办法呢

网友B:
码密度仿真点数越多越准确吧?换成4096点会不会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码密度仿真点数越多越准确吧?换成4096点会不会更好点

码密度有那个置信度要求,百万级的点,仿真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