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dc的约束方法,是否复用同一个模块跑在不同频率?

楼主(2024-07-11):
如图,是否能这样约束:A+B 跑在  50M,  A+C 跑在100M.
以为单独约束A, B, C的话,担心AB, AC之间的配合不好。
求大佬解答

网友A:
一般很少在同一个sdc中这么约束,除非你的A 能有两个时钟source , 一个定义成50M, 然后跟B 是同步的,另外一个定义成100M, 跟C同步,然后这两个时钟之间设为异步。如果不能这样的话,通常是拆成两个sdc, 每个代表一个 mode (multi mode sdc), 其中一个mode的 sdc 定义50M 时钟 for A+B, 另外一个mode 的sdc 定义100M 时钟 for A + C (这个mode 里面可以把 到B的路径全部设成false path) .  实际上还要看你这个设计的芯片真正用的时候是怎么用的,是否任何时候只有 B 或者 C模块工作,不会同时 B 和C一起工作,如果是这样,拆成两个sdc 比较好,布局布线的时候两个SDC都读进去做 cts balance 和 timing close.  PT的时候也分开两个mode 做 timing che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很少在同一个sdc中这么约束,除非你的A 能有两个时钟source , 一个定义成50M, 然后跟B 是同步的,另外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