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的cell名字太长,导出的网表结果命名为sub0?

楼主(2024-07-11):
virtuoso的cell设置了一个超长的名字,导出的时候悲剧了。
都是sub*这样开头的。
如下面是一个测试,cell名为test_xxx_xxxxxxx3234344321234_top_xxxxxxx3234344324_HDBSVT06_ND2_1
结果导出的cdl是下面的命名,变短一点就没有这种情况。
.SUBCKT sub0
*.PININFO
XM2 net1 S G D / nch_ulvt_mac l=1u nfin=2 m=1
MM1 D G S S PM W=2u L=1u m=2
MM0 D G S S PM W=2u L=1u m=2
.ENDS

网友:
cell名字确实有字节限制的,搞这么长干嘛?建议改短一点吧

楼主:
是的,与其解决。不如把名字改短~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原来只是名字太长吗

楼主(2025-08-10):
解决了,要设置一个变量,指定文件名的长度,是个啥文件后续再补充,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