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SAR ADC

楼主(2024-07-11):
10-bit 100MS/s SAR ADC,其他部分使用非理想器件,仅使用理想比较器时,低频信号3.9MS/s得到的结果为9.96-bit,高频信号46MS/s得到的结果位数7.51-bit,频谱如下:

网友:
SNDR 没看出有那么差,但是结果只有47dB , 先debug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