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并行接口,有48个通道。一般怎么看串扰会高效一点呢?

楼主(2024-07-11):
已经有一个48通道的s参数信道文件。

如果按照每个通道排列组合去看的话,会不会很费时呢

楼主:
好像是每个通道彼此之间的s参数拉出来,单独看?

网友A:
你需要那么仔细的看嘛?直接把你的阈值设定,看看有没有超就好了,实在要看那也是从原理上有目的的挑选几个看,全看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那么仔细的看嘛?直接把你的阈值设定,看看有没有超就好了,实在要看那也是从原理上有目的的挑选几个 ...

好的~,感谢

网友:
是不是看相临通道才有意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