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普通的cell能否像guard ring一样左右拉伸

楼主(2024-07-11):
比如我有一个cell,里边只有两排dummy,每排两个。调用这个cell后能否通过拉伸cell的边使dummy根据指定间距自动填充?普通的cell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楼主:
调进来的cell好像没法选中一条边,只能全选

网友A:
你可以参考pcell里的strechhandle的功能,这个功能就是可以支持选中拖拽,如下是拖拽mos的 L 与 W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96936&lang=zh_CN#r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pcell里的strechhandle的功能,这个功能就是可以支持选中拖拽,如下是拖拽mos的 L 与 W
https:/ ...

我是virtuoso下用skill写脚本来操作,不知道skill有没有类似文中stretchHandle 的接口。目前做成了Mosaic,设置间距后可以通过选中一条边来拉伸自动填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virtuoso下用skill写脚本来操作,不知道skill有没有类似文中stretchHandle 的接口。目前做成了Mosaic ...

也有的,你找找什么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