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块名字综合后太长,DC 如何修改模块名字

楼主(2024-07-11):
综合之后模块名字因为带parameter和sv的interface的缘故太长了,想要将名字改短应该用什么命令?

已经尝试designs_name_rules,但是这个命令只针对port,cell(其中一种是模块例化后的名字),net,对design(模块名字)无效
             rename_designs,这个倒是可以用,但是如果重新增加/减少 interface或者parameter参数,模块名字比如会变化,需要重新改脚本

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其它方便快捷的命令?

网友A(2025-03-26):
set hdlin_shorten_long_module_name true ;#允许缩短module_name的长度
set hdlin_moudule_name_limit $value ;#value是用户定义的长度,默认是256,推荐:156
这两句话我验证过,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t hdlin_shorten_long_module_name true ;#允许缩短module_name的长度
set hdlin_moudule_name_limit $va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