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如何将isolation和level shifer二合一使用ELS cell

楼主(2024-07-11):
rt,我的问题是如何将set_isolation和set_level_shifter的strategy合并映射到一个els的cell呢?网上找到一些教程说用use_interface_cell这个命令,但是我用这个命令总是报错误,说level shifer跟strategy不match

神奇的时我只定义set_isolation和set_level_shifter的strategy,不做任何map操作,dc会自己帮我把他们俩合并
所以我想问一下正常流程是如何合并set_isolation和set_level_shifter的strategy的呢?虽然dc会自动帮我合并但如果想自己指定cell怎么办呢?比如把自动map的x1的cell换成x4的

网友A:
upf 2.0还是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f 2.0还是2.1?

dc-2022默认的环境,我看了下dc程序变量也没有相关设置,我目前的upf应该算1.0的写法,因为我也没有用supple_set,用的是set_domain_supply_net的方法,其它命令应该不吃版本差异吧,只有一个电压域,会断电

网友B:
同问。但是最差情况下也可以先综合,再写脚本检查所有的这类cell使用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但是最差情况下也可以先综合,再写脚本检查所有的这类cell使用的类型 ...

现在是这样干的,但是总觉得不通畅

网友C(2025-01-07):
用map_isolation_cell命令指定level shifter,map_level_shifter_cell命令对els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ap_isolation_cell命令指定level shifter,map_level_shifter_cell命令对els不行

感谢,试试

网友D(2025-02-1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并且库里LH的cell没有带iso功能的level shifter,只能自己手动创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并且库里LH的cell没有带iso功能的level shifter,只能自己手动创建 ...

没有els就用分离的呗,我这个是因为有所以要用,没有不是更好吗

网友E(2025-05-20):
请问这个问题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问题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6楼说的可以试下?之前项目结束了我没有实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