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E判决反馈均衡的时钟怎么生成?以及输出点到底在哪里

楼主(2024-07-12):
如图是1tap DFE示意图,学了一段时间但不清楚两个问题
1,采样时钟要在一个UI的中心位置,这个时钟在接受端如何生成?
2,Vx处的波形是眼图张开的,并带有一些尖刺,但Dout是采样出来的正确的数字信号,具有更好的眼图,所以最终输出在哪个位置?

网友:
这个时钟在RX通过CDR恢复 然后将CDR的结果送到PI PI再将调节好的DATA/EDGE的时钟送到Slicer去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