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批量修改版图引用源

楼主(2024-07-12):
画版图的时候,两个人画的,现在把版图文件拷贝到一起的时候。由于library名字不同,导致引用不上,需要手动的一个一个的改引用的源,想问有什么能批量改吗?

网友:
来lib界面COPY TOP的时候 COPY有选项 选择 COPY HIER..... SKIP LIB哪里把除了基础库以外的 都删掉  然后把update instances勾上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