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电流镜 上下两个管子参数一致但Vth为什么不一致

楼主(2024-07-12):
如图所示  参数是一致的管子上下   一个是 232.5m  一个是198.1m  阈值电压不一致导致电流精度下降很多  为什么Vth会不一样呀

网友A:
衬偏效应,Vsb会影响Vth的数值,M17/M21这两个管子Vth不同是很正常的。更应该关注M17和M22,这俩才是决定你电流镜复制精度的大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衬偏效应,Vsb会影响Vth的数值,M17/M21这两个管子Vth不同是很正常的。更应该关注M17和M22,这俩才是决定你 ...

对对对 搞忘最基础的效应了  谢谢你的回复!!(画版图方便都把sub接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衬偏效应,Vsb会影响Vth的数值,M17/M21这两个管子Vth不同是很正常的。更应该关注M17和M22,这俩才是决定你 ...

他这是DNW的管子,sub应该接源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这是DNW的管子,sub应该接源极吧?

确实哈  有深N阱可以隔离一个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