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的DNL、INL函数只能测量斜坡输入的ADC线性度吗,正弦波的可以吗?

楼主(2024-07-12):
virtuoso中的DNL、INL函数只能测量斜坡输入的ADC线性度吗,正弦波的可以吗?

网友:
好像不行,只能用斜坡波

网友(2024-10-31):
你好,我一个9bit sar ad,输入斜坡电压,输出一个很理想的阶梯电压,我用dnl函数计算出来的波形在正负1LSB之间来回跳动,是我设置函数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