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afer 背面颜色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4-07-12):
同一家IDM wafer厂家, 同样类型的wafer。
老款的wafer 背面是常规的硅片颜色, 新款的wafer 看起来像有蓝色的镀层。

这个wafer 背面颜色的差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应该就是背面SiO2膜层厚度不同导致的颜色差异,常见的是偏蓝色,也棕色。经过封装减薄就能处理掉,如果激光隐切,稳妥点会做pregriding取出氧化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背面SiO2膜层厚度不同导致的颜色差异,常见的是偏蓝色,也棕色。经过封装减薄就能处理掉,如果激光 ...

wafer背面镀SiO2膜干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wafer背面镀SiO2膜干啥???

那得从整个晶圆制造工艺来说,就拿炉管长膜来说,是整体性的,不是说光在正面长,背面也会长膜的,但是不同的长膜后续工序是否有晶背的清洗,是否会进酸槽,这都是需要对整个工艺过程详细的分析,综合评估。也不是说背面的二氧化硅一定会干掉,晶背是二氧化硅还是二氧化硅/氮化硅或者更复杂的几层结构这都是有讲究的,你要是都去掉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上机台会发生晶圆滑片现象,这是很严重的。

网友(2024-08-15):
引用 网友B:
那得从整个晶圆制造工艺来说,就拿炉管长膜来说,是整体性的,不是说光在正面长,背面也会长膜的,但是不 ...

很详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