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功放阻抗匹配

楼主(2024-07-12):
大佬们,我最近在自学功放,我现在根据论文搭了一个三级功放,每一级都根据负载牵引和源牵引得到最佳阻抗,并对输入输出作了阻抗匹配到50欧姆了,现在要把它们级联起来,但是级联时候增益就变得很小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
我每一级单独仿真,增益,pae都是正常的,但是级联起来就不对,按理说阻抗都匹配好了,为什么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呀?

网友A:
负载牵引和源牵引得到最佳阻抗只是输出最大功率的阻抗,最大增益阻抗是共轭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牵引和源牵引得到最佳阻抗只是输出最大功率的阻抗,最大增益阻抗是共轭阻抗 ...

谢谢佬的解答。
我还想请问一下,驱动级和功率级共轭匹配后,增益应该是20多,但仿真结果却是15,具体还是因为阻抗没匹配嘛?

网友:
整体的阻抗匹配

网友(2024-09-02):
阻抗匹配损耗太大,不一定非得匹配到50欧姆

网友:
级间匹配问题吧

网友(2024-10-02):
级间匹配考虑了吗

网友:
新手同问,多级PA,之间是每个单独匹配到50欧姆然后隔直电容直接级联;还是直接连接做整体的输入输出阻抗匹配,不管中间;或者是中间做共轭匹配。

网友(2025-10-12):
有可能是你驱动级输出和功率级输入级联后相互影响阻抗偏了,所以级联后级间匹配要对着整体性能重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