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版本

楼主(2024-07-12):
小弟想自学一下candence spectre 和virtuoso,请教一下目前实际应用中哪个版本应用的最为广泛?

不胜感激!

网友:
设计公司用virtuoso比较多一些,其他行业不清楚

网友:
大版本:spectre21/22/23、virtuoso 平面工艺618吧,finfet等先进工艺ICADVM20吧(最新出的IC231 virtuoso suit应该是整合起来了,没用过),小版本没有啥固定的吧

网友:
各个行业不一样。ic版图用的最多是virtuoso.
只用过华大&virtuoso&cc.

网友:
6-17和6-18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