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lot现在是画版图的自己挖还是让fab跑脚本挖?

楼主(2024-07-12):
请问一下挖slot是设计公司的版图工程师自己挖还是,gds到fab后,fab用脚本挖的?

网友A:
接触的基本是自己挖的,也有撒slot的识别层的

网友B:
没听说fab还帮挖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的基本是自己挖的,也有撒slot的识别层的

版图工程师自己挖slot?有slot层的话只用撒slot层,后面减去这个slot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fab还帮挖孔的

这个fab可以撒dummy得时候一起挖吧,画版图得自己挖得多麻烦

网友:
自己根据需求自己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