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自偏置电流镜的电阻上端电压怎么控制?

楼主(2024-07-12):
用gmid设计电流镜的时候  尝试使用电阻自偏置电流镜时  总是无法控制电阻上端的压值 如图所示

比如 VDD是1V  我想要 V3=750mv V2=500mv V1=V4=250mv  只需要Vth=200mv 同时Vod=300mv  此时gm/id=6.67
再用电流密度算出W值  但是实际的电压值和理论设置的差距很大  V3只有570mv左右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V3的压值吗  可能是PMOS的导通电阻太大了 分压多

网友A:
搞错方向了,只能调整R1的大小,控制R1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错方向了,只能调整R1的大小,控制R1的压降

好嘞好嘞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可能电流500uA太大了  让电阻有点小 我试试把电流小一点 电阻加大

楼主:
电压是由M1的栅极电压加电阻压降提供  所以为了饱和区  M1的栅极电压必须在400m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