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工作电压不能超过1.1倍的1.2V,这个限值具体指?

楼主(2024-07-12):
MOS管工作电压不能超过1.1倍的1.2V,这个限值是指直流压差吗?需不需要计入信号产生摆幅的影响?

网友A:
峰值,绝对电压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峰值,绝对电压大小

可以再详细点解释下吗,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再详细点解释下吗,麻烦了

就是电压不要超过建议电压,根栅氧耐压有关,长期超过1.1 VDD 对寿命可靠性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压不要超过建议电压,根栅氧耐压有关,长期超过1.1 VDD 对寿命可靠性都有影响。 ...

好的,谢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