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TSMC N28的工艺选择

楼主(2024-07-12):
根据T28的官方文档\cybershuttle(booking)来看,TSMC N28节点包含的Logic工艺有:

1.HP
2.HPL
3.HPM
4.HPC
5.HPCP(即HPC+)
6.ULP
7.LP
由于组内HPCP的流片性能欠佳(主要是功耗上),所以想换工艺看看。简单说一下情况:
组内目前需要做SRAM存储,并且可能需要对SRAM bitcell本身做出一定的修改以支持设计,这就分两种情况:
1.直接使用Logic工艺的PDK管子手搭SRAM(之前就是用HPCP试过,效果不理想,漏电爆炸)
2.使用TSMC提供的foundry cell工艺(不管是直接用memory compiler,还是自己用foundry cell重新搭,虽然自己重新搭比较麻烦还要过验证);
据我了解,fab厂的SRAM process在对应的Logic工艺下又有不同:
(“->”代表SRAM cell offering)
1. HP -> HP
2. HPL -> HPL
3. HPM -> HPM-GL和HPM-LL
4. HPC -> HPC-GL和HPC-LL
5. HPCP -> HPCP-GL和HPCP-ULL(for RF)(后面这一个很不懂,是单纯用于RF吗?)
6. ULP -> ULP
7. LP(暂时没有LP的资料)
另外对非存储其他电路的频率要求没有那么高,高并行计算和低功耗之间可能更偏向后者。
综合来看,想请教各位行家/有经验的朋友何种工艺更加适合?以及对应工艺下的SRAM工艺的区别有多大(面积和功耗方面)
————————————————————
组内有代理,但是代理并不管事;况且一个一个工艺发过来仿真验证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来网上叨扰各位,给自己寻个方便了。
另外可能我表述内容也有错误或信息不对的地方,也请指正、谅解!谢谢!

网友A:
HPM/HPC/HPCP本质是一个,HPC是HPM收corner之后的版本,HPCP是更优化的版本。ULP本质就是HPCP在0.7工作。

至于SRAM,GL/LL/ULL就是漏电不同的CELL,漏电低的,速度就慢这个一定的。

你如果要低功耗,可以考虑0.7V的ULP,只要能达到你的performance。

HP理论是performance最强版本,做CPU之类的,现在用的很少吧,有这个需求的都跑去5nm/3nm了。HPL是P管没有SIGE的版本,用的人也很少;LP是GATE还是POLY的版本,也几乎没什么人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M/HPC/HPCP本质是一个,HPC是HPM收corner之后的版本,HPCP是更优化的版本。ULP本质就是HPCP在0.7工作。

...

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不过工艺方面确实我了解甚浅,有几个疑惑的地方:
1. 请问您说的HPC/HPCP“收corner”具体是什么意思?是指corner更紧吗?

2. 您说LP的GATE仍旧是POLY,可是HPCP下GATE不应该也是POLY吗?是否是我理解有误?

图源 TN28CLDR002
我们流片也是试验性的,选28主要还是成本考虑了;至于漏电低速度慢肯定是这样,但主要是没有一个量级的概念(比如quick reference table之类来对比看看 )

——+——+——+——+——+——+——+——+——+——+——+——+——+——+——+(分界线)
2024/7/17
自己摸索了一下,大致了解您的意思了。
1.
“收corner”的理解是对的,类似于减小工艺变异性/波动;

2.LP的GATE是poly,应该是想表达LP仍采用传统的多晶硅栅极,但HP以上均使用了HKMG;

这么一来,我的理解是:带有HP的,除了HPL,最优化的/性能和漏电最佳的版本就是HPCP;除此以外,则分成了LP、ULP,具体看看是否符合需求。不知这么分类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