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task和function的区别

楼主(2024-07-13):
今天刷笔试题遇到这样一道选择题,我感觉选A,function不能调用task,答案却是D,我搜了以下,有些人说task可以没有返回值,有些人说task不能有返回值,已经被绕晕了,来这里请教下大佬解答

网友:
A选项肯定是不正确的,function不可以做延时。

网友:
B也不对,function可以没有输入的参数

网友:
C选项也肯定不对,function可以不返回值

网友:
D选项反而是对的,因为可以在task的参数列表里用output输出返回值

楼主:
那就好玩了,难道这题是选正确的?

网友:
A,只要 task 没有时序逻辑,那 function 就可以调用;
B, 无异议;
C, 返回值是 return value,function需要return返回结果给变量,return的行为类似 X = function(a, b);
D, task可以output,不可以直接return 给变量

有点文字游戏的感觉,直接说英文可能更好理解,return 和 output 不相等

楼主:
那看来这题还是选D,第一次知道 function竟然可以调用task(前提是不含延时语句),之前只会背结论,没有仔细钻研过。

学到了,学到了,感谢各位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