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MS仿真数字顶层

楼主(2024-07-13):
各位大佬,小弟目前正在做AMS数模混合验证方面的工作,具体的工作就是验证数字模块与模拟模块的接口,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将数字顶层A导入到config里面的时候,config的设置界面只显示了数字模块的顶层A,没有出现顶层A的子模块(B,C,D等),但是我看到别人仿真的时候,导入顶层后会自动出现数字模块的子模块。

请问我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AMS仿真器是否会运行顶层还有子模块的功能呢?

搜索部分也添加了子模块所在的电路,但是仍然显示只有顶层,无法提供图片,还请各位大佬见谅,求助大佬解答

楼主:
现在仿真跑起来了,出现的问题报错是  Failed to open parent-child database for cellview(XXX),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呢

楼主:
各位,问题可以解决了,发现AMS仿真数字顶层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所有的文件全部放在同一个.v文件里面,导入之后仿真器可以自动识别代码以及子模块,并且导入后,子模块也会自动生成symbol

网友A(2024-10-09):
引用 楼主:
现在仿真跑起来了,出现的问题报错是  Failed to open parent-child database for cellview(XXX),不知道各 ...

Failed to open parent-child database for cellview(XXX),是怎么解决的呢?

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楼主(2024-11-12):
引用 网友A:
Failed to open parent-child database for cellview(XXX),是怎么解决的呢?

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这个问题的描述,大致意思就是没有办法打开顶层中的子文件,应该就是没办法识别或者调用,我的解决办法是把所有的.v文件全部放在一个.v文件中,然后一次性导入,就会生成多个symbol,模块之间也能相互识别了,不知道这个是不是AMS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