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跨时钟域打两拍目的的疑问

楼主(2024-07-13):
1. 跨时钟域时,是默认源数据高电平的时间是源时钟域时钟周期的整数倍吗?如果不是的话,那可能源时钟的三个半时钟周期的高电平只能转化成三个周期了?

2. 跨时钟域的目的是否是数据在源时钟域高电平几个周期,就要在目的时钟域高电平几个周期?

3. 打两拍的目的是否就是让可能采到的亚稳态的数据稳定到0或1?这样也不能保证采到想采的电平吧,反而不如让他暴露出亚稳态,进行debug?

谢谢各位大牛

网友:
打两拍的目的是大大降低亚稳态出现的概率。理论上不能够完全消除的。有些设计也可能打4拍。1 2 问题 可能是要问异步数据在跨时钟域延时几拍的问题。

网友:
打两拍是基于一般亚稳态会在两个周期内消除的理论,或者说极大概率降低更合适。但是,打两拍不是保证能够正确传递信号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不能完全对等。至于慢到快,快到慢,需要另外去考虑措施。只有同频不同相的,可以打两拍处理就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