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DC问题

楼主(2024-07-13):
在一个分频寄存器上我创建了一个Generate_clock,创建的时候没有报错(确认寄存器的Q端和D端路径都是对的),但是跑的时候显示nothing match to pin 是为啥,现在相关的false_path也设置不上。

网友A:
没加 -add 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加 -add 选项?

这里为啥要加 -add 选项呀?

网友B:
你单独get 你创建的generated_clock 看看能不能get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单独get 你创建的generated_clock 看看能不能get到呢

显示:nothing matched for clocks,我把我设置的case_analysis 取消了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nothing matched for clocks,我把我设置的case_analysis 取消了也是一样

1、确认下创建继承时钟的时候,是否返回1
2、设定false_path的时候我没试过 -to 时钟,一般都是 -to 路径

网友:
很好,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