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带隙基准运放的正反馈系数最多是1/2的负反馈系数?

楼主(2024-07-13):
为什么带隙基准运放的正反馈系数最多是1/2的负反馈系数?
为什么带隙基准运放的正反馈系数最多是1/2的负反馈系数?正反馈要小于负反馈。但这个2倍这种关系是怎么来的啊?  有什么理论依据吗?有啥资料吗?

而且带隙中的反馈 都是有源反馈,正负反馈环路都有各自的幅频关系, 正负反馈的反馈系数都随频率变化,在一个频率范围内,负反馈系数要大于正反馈

网友A:
这个理论依据是哪里来的?我对带隙的理解就只是运放正负端往下看的阻抗不一样,负反馈环路的阻抗会大点,因为一般是电阻和三极管的串联,所以能够保证负反馈环路>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理论依据是哪里来的?我对带隙的理解就只是运放正负端往下看的阻抗不一样,负反馈环路的阻抗会大点,因 ...

拉扎维带隙那一章,说了 最好是 2倍

网友(2024-11-22):
引用 楼主:
拉扎维带隙那一章,说了 最好是 2倍

额,是哪页的内容

网友:
负反馈环路增益大于正反馈就行了,这样整体是个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