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片外有负载大电容的LDO瞬态响应不太对

楼主(2024-07-13):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LDO进行瞬态仿真,1 us内负载电流从0到最大变化,不会产生振荡,但是电压也不会恢复到空载电压,是什么原因?

负载电流越大,掉的电压越多,且不会恢复,我看别人仿的大概是这样的。

网友A:
这里的值相当于LDO的负载调整率,别人的图其实也有这个偏差,只是过冲大,这种偏差不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值相当于LDO的负载调整率,别人的图其实也有这个偏差,只是过冲大,这种偏差不明显了 ...

噢噢噢,这样啊,谢谢啦

网友(2025-01-02):
楼主可以看看我的贴子,和你一样的,所以说这样是没问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