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DC菜鸟求助

楼主(2024-07-13):
今年入职了模拟ic公司,所在的部门做ACDC芯片,但我之前只学过dcdc,对acdc的PSR,SSR等一无所知,网上也没搜到相关的学习资料,请求各位有没有推荐的书籍或者论文或者视频等学习资料,谢谢各位!!!谢谢!

网友A:
PSR和SSR应该是隔离变换器里面的两类闭环控制方式,不管是隔离AC-DC还是隔离DC-DC都有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R和SSR应该是隔离变换器里面的两类闭环控制方式,不管是隔离AC-DC还是隔离DC-DC都有使用吧 ...

恩恩对,前辈有相关的学习资料吗

网友B:
去找两份早些年做AC-DC的硕士论文,把绪论部分看一遍,啥都讲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找两份早些年做AC-DC的硕士论文,把绪论部分看一遍,啥都讲清楚了

哦哦,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

也有相同困惑,如果找到讲得比较清楚文献的话劳烦踹我一脚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