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电容失配模型

楼主(2024-07-13):
最近在看MOM电容的失配,对于电容的失配,我不太理解,这个正态分布的标准差k/(c0^0.5)是指单位电容C0的标准差还是指其误差值△C0/C0的标准差
如果是C0~N(C0,k^2/C0),那对于五个单位电容并联构成的5C0,应该按照5*C0~N(5C0,25*K^2/C0)还是C0+C0+C0+C0+C0~N(5c0,5*k^2/c0)计算呢。
如果是△C0/C0~N(C0,k^2/C0),那C0服从什么分布呢,对应的5个并联得到的5C0又应该怎么算呢?

楼主:
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
假设单位电容C0服从M(U,SIGMA^2)的正态分布,那么对于并联的五个电容C0,它们彼此之间是完全独立的,因此其服从的正态分布应该是N(5U,5*SIGM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