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验证NPU芯片?

楼主(2024-07-14):
rt,不知道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神经网络这方面倒是了解一点,但是npu这方面不太懂啊!

网友A:
可以试试用python调用标准算子库的计算结果来做比对,也可以把rtl实现的计算模块在module里实现一遍,然后根据指令调用就行

网友:
NPU是一个core啊,有些模块uvm验证,有些模块formal验证,core本身可以通过指令发生器构造激励,然后systemc model当参考模型;core多了,跑应用,可以上emu;

网友:
看你需要验证的颗粒度,以及验证的层次化先后顺序咯。
就把它当作普通的Soc/ASIC来验证就好,将每一个计划要运行的具体的神经网络拆解到算子级别,眼里只需要看到NPU芯片本身,划分好软硬件的工作边界,然后拆解整体的工作场景和具体对应的feature list看看,需要些怎样的外部激励以及内部配置流,然后拆着拆着你就慢慢有思路了。
哦对,一个忠告:假如是从零开始自己正向设计做NPU芯片,找个流过片的人来负责整体芯片设计和验证工作。。钱不知道怎么烧的话请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用python调用标准算子库的计算结果来做比对,也可以把rtl实现的计算模块在module里实现一遍,然后 ...

我不太理解kernel到指令最后到实现,以及其中的寄存器是如何转换到我们rt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