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求助

楼主(2024-07-14):
求助!!!!

全加器verilog-A代码

全加器verilog-A代码

仿真出错

仿真出错

网友:
去数字模块儿问,模拟选手表示:看球不懂~~

网友A:
不懂这个,只能看出第一行full_adder_a跟别的相比后面没有空格,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B:
VA也可以用多个module块吗?看错误的意思是你写的xor异或门port都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VA也可以用多个module块吗?看错误的意思是你写的xor异或门port都没找到

应该可以吧,不是也可以实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这个,只能看出第一行full_adder_a跟别的相比后面没有空格,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

好像不是的

网友C:
看看ahdlLib里面的and_gate,or_gate,xor_gate怎么写的,估计是你写的语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ahdlLib里面的and_gate,or_gate,xor_gate怎么写的,估计是你写的语法有问题

好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