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分段式CDAC权重的疑问

楼主(2024-07-14):
如图1是一个典型的2段式CDAC,计算最高位权重时,LSB都接GND,MSB除了最高位也都接地,此时计算VP=8C/(15C+2C//30C)=64/135 < 0.5。

图1

图2,它与图1不同之处在于没有图1的最左侧的14C的哑电容,然后用1C的桥电容,它的最高位权重VP=4C/(7C+C//7C)=32/63,略大于0.5

图2

我查到的文献说图2的结构会带来 DAC 的增益误差,也会带来 ADC 的增益误差。
对于图1,是否会带来DAC和ADC的增益误差?如果有,该怎么量化?

网友:
图1的权重<0.5,是存在冗余的,由于失配或者建立产生比较错误的时候,后面位是可以救回来的,图2,无解

楼主:
那图1的最高比较电压为128/135,是否说明输入不能满量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图1的最高比较电压为128/135,是否说明输入不能满量程?

可以说明,因为存在dummy电容,会吃掉一部分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明,因为存在dummy电容,会吃掉一部分量程

我想了一下,好像不能这样理解。因为有了dummy电容,假设Vin=Vref,那么上极板采样到的输入电压实际是128/135Vref。所以输入范围最高应该也是Vref,不需要缩量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了一下,好像不能这样理解。因为有了dummy电容,假设Vin=Vref,那么上极板采样到的输入电压实际是128 ...

如果是底极板采样,MSB的底极板接输入,LSB的底极板在采样过程中接共模,当采样结束后,底极板接共模,是会导致输入也缩小的;同时每次接参考在比较器输入端也会产生同比例的缩小;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形式(VIN-VREF)×128/135;所以认为输入量程没变,可以支持到VREF;是不是这种桥接的只支持底极板采样?

有些电路顶级板采样,会在比较器输入端产生VIN- VREF*Cs/(Cs+Cp)  那么认为输入量程是VREF*Cs/(Cs+Cp)

网友A:
我仔细算了一下,我这种说法不对,图1也不存在冗余,所有权重都是2进制的  也就是 64 32 16 8  4 2 1 0.5 0.5;而且这个14C是考虑到寄生凑出来的一个dummy电容,目的就是为了二进制权重;如果这个14C变成了15C,你可以重新计算电容权重看会发生什么;如果变成13C呢;你都可以算下,是否还是二进制的;如果不是,电容权重MSB与LSB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错误,是所有LSB之和大于MSB的最低位了,还是小于MSB的最低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仔细算了一下,我这种说法不对,图1也不存在冗余,所有权重都是2进制的  也就是 64 32 16 8  4 2 1 0.5  ...

图1确实不存在冗余,dummy电容14C为了凑2进制的权重,也就是你说的64 32 16 8 4 2 1 0.5 0.5,判断冗余的方法就是假设:比如权重8这一位比较出错,那么剩下的权重4+2+1+0.5+0.5是否大于8,如果大于8就是有冗余,小于等于8就是没有冗余。而且也像你上面说的,下极板采样的话,vin缩了128/135,vref也会缩128/135,所以比较器实际上比较的仍然是vin和vref,所以采样信号vin的量程最大能到v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