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aN Driver的一点问题,求大佬点拨

楼主(2024-07-14):
最近在看氮化镓驱动方向的资料,其中驱动级一般用推拉式输出。很多论文里上拉管都用nmos,“due to the lack of p-type devices”,但是我还阅读了一些产品的datasheet,上面所画的驱动级都很常规,用的是buffer驱动上拉pmos下拉nmos,我就感觉比较迷惑了。难道是驱动的氮化镓器件有所区别?还是说产品实际上还是nmos作上拉?

网友A:
那篇paperˋ是Monolithic GaN Power MOS + Driver

用GaN process把 Power MOS 跟driver做一起,

GaN Process Ptype 很難整合一起, 加上p type GaN 特性很爛, 所以才會看到上面是用N type做

底下是driver (BCD, CMOS)的process當然不同

网友:
受教啦
不知道专门做GaN的驱动芯片有没有前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篇paperˋ是Monolithic GaN Power MOS + Driver

用GaN process把 Power MOS 跟driver做一起,

噢噢对对,后来又仔细看了下,paper里的管子是HEMT,而datasheet里面是cmos。

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下,现在class-D PA的pull-up pull-down都是nmos,是因为pmos占的面积大吗?

如果用BCD做单独的driver,工作电压也就10V左右,功耗也没class-D那么大,开关频率也不高,pull-up做成pmos应该完全可以胜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噢对对,后来又仔细看了下,paper里的管子是HEMT,而datasheet里面是cmos。

Class D PA 除了面積考量以外還有THD..等

你所說的用PMOS可以, 就自己drive PMOS的時候要確保Vgs不要overstr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ass D PA 除了面積考量以外還有THD..等

你所說的用PMOS可以, 就自己drive PMOS的時候要確保Vgs不要ove ...

ok,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