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Properties里添加netSet有什么用

楼主(2024-07-14):
如图我添加相应的netSet,想把P和G映射到VDD!和GND!。但是添加了没什么用,check的时候还是会报浮空warning

网友A:
netSet可以让你压根不出这个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Set可以让你压根不出这个pin

哦哦好的,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