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环路带宽的物理含义

楼主(2024-07-14):
PLL环路带宽是环路增益等于0dB时的对应频率,那么环路带宽的物理意义怎么理解比较好呢?谢谢大家!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A:
假设系统受到某个周期性电磁脉冲信号的干扰,则在某一个频率范围内,PLL能抑制掉这个干扰,依然能稳定输出,这是为什么?pll带宽比这个频率大而已

网友B:
帶寬內, 負回授才會有大於1的增益, 才有可能衰減(或抑制)此位於帶寬內的干擾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系统受到某个周期性电磁脉冲信号的干扰,则在某一个频率范围内,PLL能抑制掉这个干扰,依然能稳定输出 ...

豁然开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帶寬內, 負回授才會有大於1的增益, 才有可能衰減(或抑制)此位於帶寬內的干擾源. ...

受教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帶寬內, 負回授才會有大於1的增益, 才有可能衰減(或抑制)此位於帶寬內的干擾源. ...

请问能说得再详细一点吗?有点没懂您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能说得再详细一点吗?有点没懂您的意思

負回授的環路內, 耦合進環路內的訊號(干擾源),均會被環路增益衰減.

for example:
input: X
output: Y
open-loop gain=A
feedback ratio=B
=> closed-loop transfer function, Y=X*[ A/(1+A*B) ]

assume there is noise injected (coupled), n, at output
A*[X-B*Y]+n=Y
=> closed-loop transfer function, Y=X*[A/(1+A*B)] + n*[1/(1+A*B)]

從上式可見, n 被衰減(1+A*B)
環路增益 ,(A*B), 頻寬定義了PLL帶寬. 帶寬外環路增益小於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負回授的環路內, 耦合進環路內的訊號(干擾源),均會被環路增益衰減.

我懂了,感谢指导

网友:
感謝,受教了!!

网友(2025-02-11):
想問樓主在設計環路濾波器時,會使用MATLAB進行仿真嗎或者說有那些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