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cmfb的开关电容积分器pstb仿真问题

楼主(2024-07-14):
小弟最近刚接触开关电容电路,做里面的积分器时遇到了一些头大的仿真方法的问题还请大伙不吝赐教

我用理想共模反馈跑出来的运放的增益有80多dB

但是在用pss+pstb以如下tb进行仿真时发现增益只有30多

后来查了一些视频说采样和保持是两个电路,这样仿真好像不对,于是我想仿真保持阶段的环路情况,但是保持阶段没有输入共模偏置电压,于是我做的下面的tb

这样结果环路的波特图整个乱掉了

请问是哪里出的问题呢
运放是这样的

图一

图一

网友A:
若电路设计没问题的话,pstb仿真时cmdmprobe似乎应该插在OTA3输出的outp和outn的位置从而断开两个环路,CMDM=-1时是差模环路,CMDM=1是共模环路。另外看管子工作区,N管cascode管似乎region=3,可以适当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电路设计没问题的话,pstb仿真时cmdmprobe似乎应该插在OTA3输出的outp和outn的位置从而断开两个环路,CMD ...

好的感谢,我改变了一下环路方式,用dc时的单位增益负反馈电路,在outn outp插入cmdmprobe跑出来的增益和相位就比较合理了,看来是通过电感加输入共模电压的方法有些问题

网友B(2024-08-14):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我改变了一下环路方式,用dc时的单位增益负反馈电路,在outn outp插入cmdmprobe跑出来的增益和 ...

你好,那最后是通过什么给的输入偏置,不是电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我改变了一下环路方式,用dc时的单位增益负反馈电路,在outn outp插入cmdmprobe跑出来的增益和 ...

你最后知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那最后是通过什么给的输入偏置,不是电感吗

我是通过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然后把等效负载电容挂在输出跑的,电感直流偏置我跑不出来正确的图,我感觉应该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通过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然后把等效负载电容挂在输出跑的,电感直流偏置我跑不出来正确的图,我感觉 ...

我就直接开环仿pac看增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通过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然后把等效负载电容挂在输出跑的,电感直流偏置我跑不出来正确的图,我感觉 ...

用tran+stb好像也可以

网友(2025-01-20):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我改变了一下环路方式,用dc时的单位增益负反馈电路,在outn outp插入cmdmprobe跑出来的增益和 ...

请问dc时的单位增益负反馈电路 具体是怎么连接的呀